为什么没有人帮帮我。。跪求。。。。。

楼主(2011-07-30):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所有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显示U盘啊?
数字1就是U盘 为什么读取是空白啊  没有显示其他的。。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你用的U盘制作工具出错,或者你的GHO没更新OUT了,建议U盘都用ISO的原盘镜像。

网友:
用HP  U盘格式化工具做一次,试试

网友(点评):
你有包没 上传一个呗 下载麻烦 谢了

网友:
就这个,试试吧,不行的话,我没办法了

网友:
  量产在这里说不清楚  找个懂一点的  让他  手把手  教一下吧

网友:
换个PE镜像,然用量产的软件低格你的优盘。在做一边量产

网友:
,两位谁给个镜像  谢谢    邮箱  737607636@QQ.COM

网友(点评):
你要什么镜像啊 去百度可以搜索一大把。。

网友:
做什么量产啊,直接做PE

网友(点评):
晕了 PE那个太简单了 我要的是技术 把U盘做成光驱引导 呵呵

网友:
你不需要用光盘启动做什么量产?直接晨枫3.0或者白菜之类的PE直接安装到U盘,有时候不是说非要那么麻烦的。另外检查你的PE文件包什么格式的,不会是非ISO的吧。。

网友(点评):
就要有些难度的么. U盘启动那个太简单了吧 我要用光驱引导 就是ISO

网友:
这些都不好使、我目前用的是 杏雨林云

网友:
我感觉量产启动PE失败,有时并不是量产的问题,可以重新量产换一个PE镜像试试。对于量产过的U盘,不建议用大众化的U盘格式化工具操作。而且,群联PS2250主控,如果再次量产,一定要注意选对模式,要不然会杯具的,切记。

网友:
确定你量产的芯片和你U盘的芯片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