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好心人帮帮 我。。。。

楼主(2011-07-30):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所有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显示U盘啊?
数字1就是U盘 为什么读取是空白啊  没有显示其他的。。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大家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了, 我都是用晨枫的软件制作启动盘的,简单,傻瓜式的。
量产工具要找专门芯片厂家的。乱搞好像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对啊 我就是用PS2250芯片的量产工具量的啊 量产成功了啊 所有工具都可以使用。。。但是偏偏进不去PE 难道真的没人能帮我解答么?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只有人观看 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啊 郁闷。。。难道就你一个好心人。。

网友: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继续等吧,要解决进PE的问题,不如用晨枫的软件试试。

网友(点评):
哥 我的是CD引导 做完量产不能进PE 懂?

网友A:
前两天我用晨枫3.0做启动盘,成功了。呵呵,量产这个东西,先知道就行了,不敢轻易试。

网友(点评):
光驱引导还是U盘引导?

网友:
拿你的U盘到其他电脑试试,或者换个PE镜像

网友(点评):
都一样 CD-CROM 可以引导 就是不能进PE桌面 不是U盘启动 我的用的时u盘CD 就是光驱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用晨枫3.0做启动盘,成功了。呵呵,量产这个东西,先知道就行了,不敢轻易试。

U盘引导。USB-HDD格式

网友(点评):
u盘引导CD-CROM 格式 引导

网友:
金士顿8G, 你的不是正板金士顿吧!!!金士顿U盘盗板比较多!你看看是什么芯片先在按照芯片找量产工具

网友(点评):
大哥 我买的行货 不是水货 晕 绝对不是盗版的 可以放心 PS2251芯片 找的量产工具就是PS2251的 哥 麻烦你看清楚点好么?

网友:
有些主板对启动pe兼容差或pe iso镜像做得不好都会无法启动。可以重新量产换一个pe ISO镜像,建议找那些成熟的pe iso系统量产,另外电脑主机内存要512m以上才能更好地运行pe。

网友:
楼主 换个量产系统包试试看呢!之前我有个金斯顿的也这样!    自我感觉肯能是系统不兼容把!也要考虑楼上述说的哪样!

网友:
我现在用网刻多点   u起少用。

网友:
读不到U盘你怎么量产成功的?你这个镜像也不好,不能直接装系统。你那硬盘的检测结果可不太妙啊,整个一个废盘。

网友:
我用的也是金仕顿8G的U盘做引导的,但用的是晨枫3.0感觉蛮好用的,致于你说的那个量产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