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跪求好心大哥大姐帮帮我。。

楼主(2011-07-30):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所有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显示U盘啊?
数字1就是U盘 为什么读取是空白啊  没有显示其他的。。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
可能是PE的版本问题,找个最新的,我有三个U盘都有PE但是有的可以进去有的不可以,下个2012PE,

网友(点评):
我朋友就是用电脑维修工具4.0的啊 他的就好使 为什么我的不好使

网友:
换个   可能不支持吧

网友(点评):
我也想换个 可是根本就不能从新量产 根本就不认U盘 根本不读取U盘 根本无法开始量产

网友:
量产软件没找对,U盘主控要拆开看的。别让芯片精灵检测有的不准的。

网友(点评):
还是量产工具没找对的原因么?不会吧。。。郁闷。。

网友(点评):
所有的量产工具我差不多都用了啊 可是根本就和上图一样的原因 那还是因为量产工具没找对么?

网友:
打开u盘看看里边的型号 检查工具可能不准

网友(点评):
打开了 芯型号是PS2251-60-5 你有没有仔细看第一个图片啊 郁闷

网友:
为什么就没有人仔细看看上图呢  拆开U盘 看了里面的芯片型号为PS2251-60-5  在网在下载过相关的量产工具 修复工具 都无法使用。。如图第一张 不认U盘 读不到芯片型号。数字1就是U盘去变成了空白的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