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30):
驱动板送来的5V。。如果不插屏线5V是正常的。。一插屏线马上给。。。拉低了。。按键板的指示灯都不亮然后我就掉开了屏里面的一个电感。。。5V按键指示灯也亮了。。。正常了。。我拿开的那个电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电感啊。电感拿开不可能点亮吧。-

网友:
电感是给屏供电起滤波作用的吧 要是就是个保险楼主误把它看成电感了,你仔细看一下电路板上的标号如是是L打头的是电感是F 或X这样的符号打头那就是保险,你若断开保险就相当于把负载断开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的地方,你还原故障用手摸摸屏上的芯片是否烫手

网友:
  你拿下的不是电感吧

网友:
同意3L的意见

网友:
电感后面的元件有短路的

网友:
拿下来了  还会亮么??  很疑惑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