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换通用电源灯管不亮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7-30):
今天碰到一19液晶    电源板烧坏了    就定了一通用电源板   换上后   发现灯管没有反应   换4根灯管也是一样   开关指示灯正常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求求各位老大给小弟说说

网友:
怎么不换个原装的啊 也不贵

网友:
高压模块 有12v电压没  有开启信号没 有接地没  这些有的话肯定就亮了

网友:
你把开启信号的那更线拔掉看下

网友:
有些事低电压开启的

网友:
是不是  灯管 或者 电源板有问题啊   没办法 的话买个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给高压部分供电有没有,一般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