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里的电路。。。。

楼主(2011-07-30):
谁有屏里面的电路啊。。

网友:
外面做维修的...几乎都没有这方面的电路..有关系的话.只能从原厂里搞到..这也是厂家的技术保密..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电路很难找到,,可以自己慢慢分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的不是要报销了。。。。

什么问题..要报销了..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要报销了..说来看看..

一杂牌液晶显示器屏电路问题,之前是屏保险烧断了。。换之,以为会好的。。结果换了连按键板指示灯都不亮,我量了一下屏的供电拉低为0。5左右。。。拆掉保险5V又变为正常了。。。估计是后面短路了。。量了一下保险处阻值为500多。。应该正常啊。。但为什么会这样的。。。后来继续查下去,看到有一个电感也是连着保险的。。拆掉。。。上电。。。按键板指示器又正常了。。。只不过是白屏。。。看到旁边有个8角的芯片名为:MXRF S22B的。。将他拆掉再将电感装回。。也能亮。。。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呢。。在网上又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麻烦各位大虾们指引一下。。小弟没思路了。。。。

网友:
上市时间:2011年05月屏幕尺寸:14英寸 1366×768处理器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屏上电路的问题了.有短路存在.那个芯片是型号是公司内部的一个代码.应该不是真正的型号.找不到这IC.找破屏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