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花屏

楼主(2011-07-30):
七彩虹8600GT每天第一次开机花屏
重起或关机再开又好了
请教下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电容吧

网友:
全板七个电容三个470 16V还有4个1500 6.3
目测没有怀孕

网友:
正常用的时候楼主不妨跑个3D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款显卡就是这个毛病,重新植球做后可以用几个月,但是以后还会花。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不行重新做植球

网友:
可能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你确定一定是你显卡的问题吗?你有换个机器试86没哦?

网友:
放任何机器上都一样
第一次开机是花屏的
然后重起就会好了
感觉是像要预热一下一样的

网友:
我手上有几块这个型号都是这个问题  通病  改天有空了再重植看看

网友:
电容或者核心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