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怪异的自动重启一例

楼主(2011-07-30):
  接到客户一台台式机  客户反映说 家里是一台电脑上网 直接通过猫拨号上网  但是只要一点击宽带连接 显示网络已连接后 还没来的及点击别的东西 马上就重启 。 听完客户的诉说后 我直接用店里路由分线插上去 没问题 没有重启 客户还反映说 有时候一天都没问题  这时候我想到会不会是机箱复位键有问题 因为很多像显示器的按键一样 用万用表有时量不出好坏的  虽然是联想的品牌机 但这款是有重启键的 于是把重启键的一根线去掉  因为客户说这现象发作时间不一定 只能让他拿回去先用  第二天又来了 说晚上用的还好 第二天一开机就不行 只要宽带连接上就重启 到我店里直接用猫试了 果然 然后问客户有没有杀过病毒 客户说杀毒了但显示没病毒 这时候开始板卡了  先换了 内存  故障依旧  换电源 故障依旧  最后看到客户装了 独立网卡 说去年雷打坏了换的  把独立网卡也换掉  竟然还是重启 晕死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想线重新装系统看吧  结果倒好 重装系统GHOSTG完后 解压时 就停在那里不动 5分钟过去了 10分钟过去了 还是不行 可又不死机 鼠标可以懂 狂晕 只能先让客户回去了 晚上夜不能寐啊  换别的版本的系统 雨林木风  电脑公司 深度  萝卜  一大堆都是 到那里就一直不动了  最后 只能用安装盘试试看 结果到剩余19分钟时还是不动了  真火大了  客户一个月前在我这里装过的 不到10分钟就好了啊  冷静 冷静 最后没办法 把独立网卡 去了   再装单独用GHOST 10分钟 搞定  ,真的要死人咧,然后关机把独立网卡装上去 问题解决 累啊 现在赚点小钱是要命的啊

网友:
还是用他之前的独立网卡吗,如果是的话,问题不是一样还会有吗?但是你又把网卡拔悼试过,还是一样的啦

网友:
难道是系统问题?

网友A:
这个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你说取下网卡可以装,那装好后在装网卡,人家在拨号上网会不会问题依旧?

网友:
机子故障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客户拨号一直拨不通,换了系统,在有路由的网络上网,一切正常!叫电信的人来,他们就说是网卡的问题,最后也换了个网卡,拨号上网了,几个月都没事了。这个事件说明,能正常上网的网卡,不一定能正常拨号上网的。

网友:
昨天试了一天 没问题  昨天晚上客户拿走 到现在还没打电话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问题出在那里,你说取下网卡可以装,那装好后在装网卡,人家在拨号上网会不会问题依旧?

现在拨号没问题了 试了两天了 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过了两天了 客户没反应  希望好了 但有些问题 一定要问个为什么 很多问题是不能解释 的  相信大家也碰到过不能解释的弄吧好了的问题

网友B:
装系统老是装不上就是系统在给网卡装驱动的时候老是找不到驱动,说明这张网卡还是有点问题,你该换张网卡

网友C:
真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宽带连接就自动重启,刚开始也怀疑是硬件有问题,病毒感染也会有类似问题出现,搞硬件太麻烦,直接把我原来备份的系统还原,直接OK,隔壁家的,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现在这年代的电子产品怪现象多的很。。。

其中电脑的更加厉害。。。整死人。。

网友:
原来是系统的问题,唉,主板虽然简单,修起来累死人厄,还脏

网友:
BIOS里禁了集成,集成的坏了,影响南桥,直接吹掉

网友:
又学到了新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老是装不上就是系统在给网卡装驱动的时候老是找不到驱动,说明这张网卡还是有点问题,你该换张网卡

网卡 是8139D的 系统里面都集成有驱动的

网友:
过去碰到过被雷击的集成网卡的主板,换了芯片拨号就死机,后来没办法加装独立网卡了。楼主网卡没换不怕再出故障吗,还有这个到底是主板故障还是网卡故障?

网友: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好了 到现在客户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