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7-30):
  接到机器后测试,第一次20分钟掉电,第二次30多分钟掉电,怀疑是散热问题,先测的温度,cpu50多度,显卡才20多度,晕了,没见i过这么低的,应该不会是散热吧,别的又一时想不起来是哪里的问题,先拆开看一下吧,拆开以后发现固定显卡的螺丝槽子掉了一个,会不会是显卡没固定好过热引起掉电的啊,可是测机器一直是20多度,也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由于机器太多复杂的i问题都放到最后修,随便装了下机器先测试着,然后去弄别的机器,一直也在留意这个机器,过了半天居然不掉电了,还是不放心因为毕竟没修吗,第二天把显卡板那块固定好,机器装好,想都不敢想它会好,测试一天机器没再掉电,估计也就是哪里引起的故障了,大家以后遇到多留意一下,有些故障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是固定显卡板的螺丝槽

网友:
   这种问题一定要注意的

网友:
这很正常,散热不好,就会保护,所以掉电

网友:
有这样的问题 修了一台Y510 风扇的一个斯没有上。结果开机就掉电

网友:
少上风扇的还会掉电啊?

网友:
A8S一般不会掉电,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少

网友:
呵呵,一颗螺丝引发得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