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1-07-30):
这机子是雷击烧坏几个芯片,更换后内接没有显示。
测试:
屏供电+3VS,+LEDVDD正常,VGA_LVDS_SDA和VGA_LVDS_SCL都有3.3V电压。
各信号没有断线,现在+LCDVDD没有电压,原因是Q5的G极没有高电平,GM_ENVDD(来自NB)和VGA_ENVDD(来自GPU)信号没有发出。其实这里只用了一组信号,但不知道是哪一组。我在Q5的G极加上3.3V电压,+LCDVDD产生了,但还是不能显示。

补充内容 (2011-8-9 19:30):
是显卡坏了!

网友:
屏线和屏换过了吗

网友:
这是LED的屏,没有换过。现在就是不清楚VGA_LVDS_SDA和VGA_LVDS_SCL都有3.3V电压,是否正常?
下面这屏信号,测不到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4组信号 有型号差没 。

网友:
那还是GPU那边的事吧,既然没发出信号可能有什么没有完成吧。。。

网友A:
INVT_PWM亮度信号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但是外接进XP,全部功能都正常的,难道和BIOS有关?我刷过BIOS的。

网友(点评):
机器不行就到官网下一个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VT_PWM亮度信号有没有电压?

DAC_BRIG和INVT_PWM都没有电压,DISPOFF#有0.3V电压。

网友:
换了屏线都不行的话 加焊显卡 一般不会断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AC_BRIG和INVT_PWM都没有电压,DISPOFF#有0.3V电压。

DISPOFF#电压不用管,是屏面板灯的控制信号。 DAC_BRIG电压不对,这个是开启,应该有高电平。INVT_PWN这个信号电压也不对,应该也是2V-3V的亮度控制电压。+LCDVDD是屏的供电,为3V,这三个条件你都没满足。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FF#电压不用管,是屏面板灯的控制信号。 DAC_BRIG电压不对,这个是开启,应该有高电平。INVT_PWN这 ...

谢谢,DAC_BRIG和INVT_PWN以及BKOFF#都是从EC过来的,看来EC有问题。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吧,肯定OK!!!

你看清楚哟,是雷击的机子,外显正常的。你这么肯定?

网友:
ENBKL信号发到EC,是什么作用?现在测得ENBKL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你把屏接上,然后测EDID的时钟和数据线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D:
如果没有差分信号输出,且对地阻值正常,先不要去做显卡了,还是从被雷击坏的元件入手,重点是信号传输部分。

网友E:
换个屏先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屏先试一下吧,

现在肯定屏部分没问题,测过了。

网友:
那你怎么不按个换试试  屏和屏线  高压板  VGA口 都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差分信号输出,且对地阻值正常,先不要去做显卡了,还是从被雷击坏的元件入手,重点是信号传输部分 ...

有道理,当时坏了网卡,EC,读卡器芯片,RT9173D

网友:
色差信号对地阻值测试数据
不接屏时对地阻值:
ACLK#: 720
ACLK:710
A0#:714
A0:701
A1#:720
A1:712
A2#:714
A2:701
接上屏时全是412,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上有问题啊,屏线。。。。都看看

网友F:
我也认为是GPU那边的问题哎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一个屏代换一下也确定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认为是GPU那边的问题哎

有没可能是GPU的LVDS部分电路损坏?雷击什么就烧到显卡了?

网友:
直接做显卡就OK了

网友:
不建议做显卡或者换显卡  换了也一样 。

网友:
加焊或换显卡芯片试试吧 觉的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分享下

网友:
雷击的南桥也常出问题的

网友:
感觉不像GPU的问题,楼主还是先换了EC再说吧!

网友(点评):
还换EC呀 ?

网友G:
雷击的话,问题应该不大,ec换过没

网友:
楼主 你换显卡吧,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雷击的话,问题应该不大,ec换过没

看你说话就没看贴子,骗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