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U盘 看了里面的芯片型号为PS2251-60-5

楼主(2011-07-30):
为什么就没有人仔细看看上图呢  拆开U盘 看了里面的芯片型号为PS2251-60-5  在网在下载过相关的量产工具 修复工具 都无法使用。。如图 不认U盘 读不到芯片型号。数字1就是U盘去变成了空白的了 怎么回事。。。

网友:
量产工具没下载对。要看主控芯片。

网友(点评):
说过多少遍了 主控芯片对 量产工具也对 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ilikezgf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到附近电子城找同行高手吧。晕晕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得找对应品牌的量产工具。有见过,标示型号对应的,但不一定能用。

网友(点评):
U盘都拆下来看的主芯片 都对 难道还有错误。。晕死。。。

网友:
我也试过,自己认为是对的但是就是不能用,多试几个就好了,我的是在下载第5个时量产好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啊 但是关键的是量产工具根本无法识别U盘 也不读取芯片的资料 我该如何做。。

网友:
好像短接主控13 15脚,然后插入usb认盘后量产就可以了。以前弄过现在忘了

网友(点评):
晕死 忘记了。。。伤心加郁闷。。。

网友:
你的板坏了也会这样的,你应该把你的板修一下,不一定是量产的问题,现在不要再量产了。板上的零件不多,一个个的量下。

网友:
垃圾U盘换个好的再试。

网友(点评):
郁闷 我的是行货 又不是。。郁闷

网友:
为神马一定认为是U盘问题那,它会伤心的

网友(点评):
U盘没问题 也许在量产的时候 电脑维护工具有些文件丢失吧。。。所以才引起PE进不去。。哎

网友(2011-08-30):
多下载几个,很多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