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的fp73g的电源板用原配A34好,还是A35好?

楼主(2011-07-30):
本人新手。
BENQ的fp73g坏了,拆开一看,电容爆了。板子上写着4H.L2E02.A34,想从淘宝上买个板子换上,但淘宝上好多图片都是4H.L2E02.A35,请问各位,A34与A35有什么区别,A35是A34的改良型号吗?如果是通用的,那么换板子时,用A34好,还是用A35好?

补充内容 (2011-8-4 10:31):
已经从淘宝上买了A35,换上,显示器目前已正常使用。

网友:
难道是问题太简单了,各位高手不屑于回答?

网友:
一般情况,我都是把它修好。

网友:
电容鼓了 全部更换就是了 没什么好说的嘛 换电解多快呀 不就8只吗

网友:
各位大侠,请不要用高手的眼光看问题,设身处地,用低手、超低手、菜鸟的低度来处理问题。我主要是想问用4H.L2E02.A35替换4H.L2E02.A34好不好,有没有不良后果。

网友:
这要看两种电源板的参数是否合适,如果输出电压一样,电流相近的可以代换。

网友:
问题是如何知道这两种电源板的参数呢?BENQ有公布这些东西的技术手册吗?还是要先买一个板子后,再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A:
对于你的回答,无语了。你要会修怎么不修来得快??如果你连怎么查这板的输出参数都不会的话,建议你别搞了

网友(点评):
楼主本来就没想过自己搞, 也不想花钱买A34..贵, 给人修..贵, 只想要大家的"免费"意见A35能不能代用, 这就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回答,无语了。你要会修怎么不修来得快??如果你连怎么查这板的输出参数都不会的话,建议你别搞了

难道你不是从一点一滴学习出来的,再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谁天生就知道的。我不信你生出来就知道1+1=2,难道不知道1+1=2的人,就没有资格学习数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是从一点一滴学习出来的,再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谁天生就知道的。我不信你生出来就知道1+1=2,难道 ...

当然没有资格学数学。因为1+1=2是学前班的课程,请不要拿来小学课堂来讨论。

网友D:
只要能带相同尺寸输出电压一样就可以用 什么型号好不好是厂家吹的  那只有用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没有资格学数学。因为1+1=2是学前班的课程,请不要拿来小学课堂来讨论。

我说上小学了么,我是说学习数学好不好,学前班中教的就不算数学?那怕是家长教的,学习1+1=2也算学习数学啊。看来你的语文水平也有限啊。按前面那位的理论,你应该放弃说话和写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带相同尺寸输出电压一样就可以用 什么型号好不好是厂家吹的  那只有用了才知道。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LZ个问题? 这板子修不好吗?这电容鼓了,换了应该就好了,为什么要换呢?     还有就是迩换板不一定 ...

因为我查看了别人的帖子,有说其他器件也有可能同时损坏或性能不良,所以担心只换电容使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损坏。因此我想如果是全新的板子,应该能用一两年不坏吧。

PS:
    这个显示器的毛病就是开机,屏和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的那个通病。好多帖子都说,不只坏单一的元件,我想应该不少元件都老化了。

网友:
楼上正解。有些时候,只是电容不良才会造成显示器一闪就灭,好多都是这样,并不一定个个显示器坏都是这么深澳。但是也有可能是高压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先换了电容再说。看还会不会一闪就灭,用排除法来一样一样排除。

网友:
直接换嘛,说那多干嘛

网友:
其实没什么,接口定义电压对一般都可以上的,有的东西不要去纠结厂家的版本什么的,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别人怎么定义,你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是从一点一滴学习出来的,再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谁天生就知道的。我不信你生出来就知道1+1=2,难道 ...

我只能说以句,你很垃圾,没别的意思,还请你不要来污染这个神圣的论坛

网友:
有些东西光听别人说是没用的,还是要自己去动手,这样的你的经验才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