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修复OK 多亏了示波器的功劳! 推荐看下!!

楼主(2011-07-30):
好久没有修显卡了,昨天闲来无事拿起客户送来的显卡挑了片9400的修了下,结果一修还修到了个不错的问题就上传上来吧,让大家以后也注意下这问题。《图片有点不清楚,理解下啊》!
显卡型号:7彩虹9400
显卡问题:花屏《大花》
维修过程:目测外观没有问题,上电测试,结果出现的画面是这样的 。看到这结果也没有量显存电压是否正常,按以往的经验这和电压是没有关系的,直接MATS,结果全报错,郁闷了,怎么搞呢,难道直接上返修台干核心?〈当时真有那想法〉算了,还是不着急吧 再检查下,这么花,还是量下电压吧。 电压正常。1。98V。MD 不修了抽跟烟来个中场休息,边抽烟边想,感觉这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压那一边,感觉和滤波有关系,等抽完烟再次上电。拿起我的好帮手——》示波器量起电压来 结果发现波形有杂波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下面这个是不正常的波形 《这个波形是有带杂波的,只是图片拍的不清晰,理解下》,嘿嘿 我笑了,马上把显卡取来下仔细观察显存电压旁边的电解电容,木有任何坏的样子, 《这电容很正常吧,没有任何坏的样子吧?它就是主角》用电表量他的容值,正常的6。3V 1500UF的,现在我也不管他外观在怎么好看了,有杂波它就会影响,拿起烙铁拆下来,结果发现了这个 有一个脚孔氧化了,NND 这不就出来了问题么!刀片刮开氧化层然后再装上去,上电测试-》 显示正常了,跑3D几次也OK,宣布此卡修复OK。。

网友(点评):
我看屏就知道没有显存电压!

网友(点评):
有杂波的是那个宽的吧,搞反了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案例,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不好意思,从《宣布此卡修复OK》下面的图片是重复的,可以略过,那些图片是我修此卡拍的所有的图片

网友(2011-10-31):
在发帖子就要像楼主一样。。把过程都发出来。可以给很多新手一些机会
楼主细心好,图文并茂

网友(2011-07-30):
谢谢楼主的分享 真的很细心啊

网友:
确实值得学习,不过笔记本还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的作用很强大。尤其是在测电压时,万用表只能测出平均值,而示波器却能测出电压是不是正常波形。

是啊 ,草木皆兵了啊。。。
怨不怨啊 这样你也扣人家分!

惜乖潜龙 -5 严禁灌水

网友:
顶楼主

惜乖潜龙 -5 严禁灌水
豪仔电脑维修 -4 技术区禁止灌水

网友:
比较细心呀,示波器还是得用呀,不能光用表量,就是图片不清呀.

网友:
不错啊-楼主的HP的示波器?

网友:
楼主,那个氧化的那 一脚是接地,还是供电?

网友:
老大,拜托你还是用好点的相机拍吧,看得头晕死了。

不过还是有示波器的爽啊,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偶也想买一台啊,但是价钱死贵死贵的。

网友:
是电容虚焊吧,没有示波器还真难测出

网友:
楼主的照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应该不是相机的问题,应该练一练拍照的技术,我估计很可能是按快门的瞬间严重抖动的原因

网友:
这样的问题早修过了,往往小问题不容忽视

网友:
修东西,就是要细心

网友:
厉害啊。示波器怎么搞的

网友:
分析的很好,这种问题应该也是常见的吧。对大家特别是新手们肯定有帮助啊。对不知道你用万用表测得其电容是否正常啊?

网友:
其实呢 我的视频很清楚的 当时忘了调好了

网友:
哇靠  这样也行   台厉害了    有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