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到26并有警报声

楼主(2011-07-30):
今天有一块主板671t-m跑码到26然后有滴     滴       滴   的报警声、、换了好几个内存都不管用、压北桥也不行换CPU也不行、、怎么治啊???我下一步想刷BIOS、、大家有见过类似的主板么   指导指导哈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集显查显卡供电独显显卡问题

网友:
查显卡部分,主要查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是集显啊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试了么?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呵呵  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那肯定是北桥的显卡功能有问题

网友:
后来是刷了一遍BIOS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用说就是BOSS了。修过的人都知道  。

网友A:
原来如此,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回头试试

摁摁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