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GZ7MC关机变重起维修实例

楼主(2011-07-30):
主板型号:FOXCONN 945GZ7MC-RS2H V1.1
故障现象:关机后变重起
故障分析:
此板拿来时标签上写的是不能关机,测试了一下确实不能关机,在XP系统里点关机后能断电但断电后又会自动开机,裸板在点亮显示器后触发关机后也是如此
测试了主板进系统后使用都正常,量南桥的外围接口也没发现有异常。首先BIOS优化、刷BIOS换IO拆网卡声卡均不凑效,换了个确认OK的晶振以及协振电容上去还是不行,头疼啊!
静下心来在BIOS设置里执行了load fail-safe defaults(加载BIOS的保守设置)这个选项后 可以正常关机了。
因为我每次优化BIOS都会执行load optimized defaults(加载BIOS的默认优化设置)的,厂商也是建议这么设置。好吧那就是厂商的BIOS的BUG,我一定要找到BUG在哪。
于是拿起纸笔记分别记下2种设置后电源设置的各项值
load fail-safe defaults 后Power Mangement Setup(电源设置)--Power management events(电源检测)下的Power on by ring (设置是否采用MODEM唤醒)这一项是关闭的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后Power on by ring 这一项是打开的
好的问题找到了!测试了load optimized defaults 后把Power on by ring 这一项关闭后也能正常关机了。
修这一故障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长时间,修板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都没人给分啊,唉。要是我一时半会是不会想到与BIOS设置有关的

网友:
一般,正常的主板打开这一项,不会影响 关机的。

网友:
额,学习了,BIos有时确实不好怀疑

网友:
写的挺好 的,学习学习,不过,我也遇到过一相同情况的技嘉主板,不行,设置也不行,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碰到电池电压低也会引起关机变重启的.量电压有2.6V,时钟走时也正常,客户说最近才出这现象,而且不会弄没拆过机箱.听这样一说,试着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没搞懂,你在load fail-safe defaults 中也是把MODEM唤醒关闭了的,怎么就不能正常呢

网友(点评):
load fail-safe defaults后就正常了的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