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H980,19液晶,因为不小心烧屏保险,红屏,求助高手

楼主(2011-07-30):
因为加电不小心,屏本来是好的,但修高压不小心,烧屏保险,连上之后能显示,有图像,就是发红色,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搞出问题了

网友:
上图来看看...怎么个红法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一下  不行的话你麻烦大了

网友:
  如果是轻微的红那就是灯管的是   如果是特别的红  就可能是vga线的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