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没有声音

楼主(2011-07-30):
接一台SL400集显,驱动正常,没有声音。测试发现在U3801 PIN44 DVDD只有2V,断开R3611,+3V正常3V。换声卡芯片无果,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那两个电容你有没有换个,

网友(点评):
没换,但拿下声卡时,电压也是正常的。所以前面应该没有问题,已重订声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BIOS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既然换声卡无效  再把小电容断开啊!防止漏电!

网友:
先换掉电阻,不OK就把二个电容那边断开

网友:
声音的线路复杂得要命啊

网友:
  把那两个电容了换了阿,应该就可以

网友:
如果断开那个电阻电压正常,那后面得一个电阻和两个电容,都换了也不用多久时间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的支持!前级没有问题

网友:
那现在修好没有,如果前级没有问题,得查后级了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静音噢,先系统看看

网友:
最好是先把换电阻 电容换掉。期待结果

网友:
R3611阻值是否为0?
R3611的2脚与芯片44脚之间阻值是否为0?
除了这个就剩下两个滤波电容了

网友(点评):
R3611为0,取下声卡芯片后,电压是正常3V,所以电容应该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在芯片或后级.因为芯片换过,后面也就只有功放了,功放也换也,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线路你有没有量,电阻到芯片的焊盘!如果出现阻值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已找到问题,是Q9101软击穿,带不起负载。应该换了就好了,芯片在路上,好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这个是什么声卡芯片啊。好像是CX20548的啊。。我上次定了第三片才修好,真是郁闷。好像这个声卡爱坏吧

网友:
先换电阻,再摘电容,有可能是阻值变大

网友:
期待结果。试试楼上地方法。

网友:
耳机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