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672FXME 技嘉给联想(L-S672G)代工的主板跑E5

楼主(2011-07-30):
GA-T672FXME 技嘉给联想(L-S672G)代工的主板跑E5,没听到内存报警,不像是内存不过,应该是没跑数,刷过BIOS,是基地下的BIOS,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点BIOS第一脚解发顺间会跳一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分析想路?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板跑E9E0然后0002再0022点不亮 不知道什么问题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单桥的 BGA 旱桥

网友:
内存的条件满足了吗  内存供电?内存总线供电?0。9V线电压?SPD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CPU座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