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到底哪里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30):
电脑不经常用的,今天开机发现屏幕总是不亮换过显示器还是不亮但是显示器灯总在闪主机内CPU散热风扇转。清理下主机内存无效,但奇怪的是换了一个下内存条插槽以后能开机了,显示器有反映显示图像了。但是过不了一会显示器就又那样子了,奇怪的是有点时候键盘灯按的时候亮有点时候按就不亮。诊断卡显示的代码每次都不一致,BIOS放电过了也无效。是哪里的问题呢,不知道怎么测试上边的元器件是不是坏的啊。求个高手给解决,问好多人了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说的太茫然了。  你还是拿到维修站去吧

网友:
原因有很多啊!你查一下电路啊!

网友A:
问题应该 还是内存脏了    取下来 用橡皮好好擦擦

网友B:
二楼,虽然你版主,但是不得不说下,你在误导人家,当然有可能是内存坏,但不是肯定内存坏。万一人家买个内存回来,装上去不行,那怎么办呢?
楼主:1、你可以看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爆了”,电容坏了会不稳定。
         2、用排除法,一个个配件来试,试出是哪里问题再修。
     以上办法需要有电脑维修基础,如果你不是很懂,请送维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内存方面了

如果是内存的话,不应该换了插槽能显示一阵阵的吧。直接就是黑屏无显示呀,可它还能正常的运行一会儿然后出现黑屏的问题,关键是只有那一个插槽插上内存以后可以用,其他的插槽清理了以后都用不了啊。主板上有个Y3的元器件是晶振吧。二极管档位能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 还是内存脏了    取下来 用橡皮好好擦擦

跟上边一样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虽然你版主,但是不得不说下,你在误导人家,当然有可能是内存坏,但不是肯定内存坏。万一人家买个内 ...

老大,内存坏了能测试出来吗?怎么测呢?本人对那些板卡之类的就是小白,查了半天好多东西都查不出是干嘛的。电容看过几个没鼓起也没漏浆,但是具体的要看哪里的电容呢老大能指点一二吗?跟晶振有关系吗,这个板子看的我都眼花了。现在能确定的就是显卡没事,显示器没事。板子上倒是一点也不懂了,那些元器件干嘛的都不知道.. 郁闷中......

网友D:
打开主机箱,一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二摸,开机一会的就很烫手的,三测量,不会测就排除法,一个个的试。

网友E:
拆下来 清清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开主机箱,一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二摸,开机一会的就很烫手的,三测量,不会测就排除法,一个个 ...

嗯 啊 , 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 清清主板

用水洗洗可以吗?

网友:
楼主你查一查显卡啊,必要时把金手指擦一擦。

网友:
不可以用水洗····你的问题没说明白·我还是没看懂·

网友:
《排除法》,就是用好的配件替换原来的配件,如果故障解决,那么就是这个配件的问题,如果故障依旧,证明这个配件没有坏。例如:如果怀疑内存坏,你可以拿个好的内存试一试,如果涛声依旧,那么就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像这样 看来问题很多啊.  先把 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清理干净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不小心把CPU搞坏了··

网友:
买个好的顺便让人家给修理下了

网友:
替换排除+最小系统

网友:
感觉LZ也纠结啊,还不小心把CPU搞坏了
,自己解决不了,还是早点拿维修站吧,真怕你不小心又把XXX搞坏了,那可就……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