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CO ,日高,液晶电视VGA输出

楼主(2011-07-30):
客户送REGCO ,日高,液晶电视说是不能连电脑。
先试,连接主机屏亮正常,不到一分钟就成蓝屏(好像是自动跳到TV的那种蓝屏,全蓝。但屏上没显示是转到TV啊!)然后就这样蓝屏 正常 蓝屏 正常。。。。来后跳变。
心想是那个TV/VGA的按键换了,去掉按键板开机 、,故障依旧
高压板是那种通用板,也换之,。。故障依旧

网友:
进菜单把蓝屏关了再观察。

网友:
电视没信号就出现的是蓝屏。 检查信号输入和信号切换电路。

网友:
看主板是什么电路,有的电路VGA信号的行场信号进主板后还要通过一个电路转换下,你检查有没有,还有如果没有这个电路转换,而是直接进信号处理电路的话,那有可能是就是信号处理IC坏了,当然了,如果显示模式存储心片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一般为24C02的心片

网友:
我一朋友的海尔液晶电视,连接电脑,什么也不出蓝色的屏幕,说一拿回VGA线时间好用。后来换了个分辨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