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S极与G极短路

楼主(2011-07-30):
在主板上,mos管S极与G极短路,把mos管拆了,测量mos管是好的,但是主板上的S极与G极还是短路,拆掉控制芯片后不短了,但是又重新焊上去,又好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3-04-03):
期待高手讲解! 我也有点迷茫、。

网友:
我遇到联想B460那个机器,是那个,控制芯片的,旁边的的 电容在做怪,看图纸,G级与S极刚好中间串联一个电容和一个0欧姆的电阻,,,电容刚好,具备充放电的,功能,所以,就会你所遇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