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大短路

楼主(2011-07-30):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旭日420A故障大短路: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满载。折机。。。。。
先用表打了下DC头没有短路经过两个隔离MOS管在R465处DCBATOUT对地为短路0欧;搜了下DCBATOUT有很多相连负载根据图纸DCBATOUT的负载MOS管是不会短路的(除非上下管全短路但用表测了下全板上面的PWM电路的MOS没有短路);现在这个大短路只有电源PWM芯片或滤波电容但板上的这条线路的滤波电容N多不好一个一个查找;用电击法有一点危险采取安全一点的方法先拔掉DCBATOUT直接进芯片的那些芯片后再测还是大短路说明这时的短路系滤波电容引起;再用电击法靠CPU座边上有发汤终于找出了C718短路;上好先前拔掉的芯片开机正常

网友:
我那天修个z99,烧了半天,也没有发热的地方,电感都0了,郁闷了一天,最后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旮旯角上无极电容上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查

网友:
电击法,挺好用的,不过用的时候要注意,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电击法 要注意  电压和电流

网友:
直接触摸应该能找到吧

网友:
记得上次修的旭日420M的微短路,烧机后。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一般大短路  先看下CPU 旁边的元件有没有损坏        能用电击的 还是电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