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L-A690主板跑FF

楼主(2011-07-30):
联想品牌机上的L-A690,MSI代工的,主板外观非常新,达到99%。开机跑FF,上4位卡跑----,RUN灯常亮,按重启RST亮一下灭,上假负载测得电压除VTT是0.9V(假负载标VTT1.2V正常)外其它都正常,内存的3.3V,1.8V也正常。求思路。

网友:
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VTT0.9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A:
嗯 。测下cpu供电。pg。时钟。

网友:
假负载换cpu上去测

网友:
上真U,上内存,
不行刷BIOS

网友:
假负载上没核心电压是1.5V,上AMD3200+电压1.07V,这个U应该是1.35~1.4V,看一还是CPU供电有问题。我再查一下向师傅们汇报,谢谢各位。

网友:
这片板子电压都正常  刷BIOS 干北桥

网友:
南桥已经发出复位了,感觉北桥有问题,查北桥的供电时钟,还有是否空焊断线了

网友(点评):
今天用内存打阻卡打了下,AD线大部分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没有BGA,看来搞不了了。

网友:
首选量下CPU复位出来没,有了就用示波器量BIOS片选信号,有的话!先刷BIOS,再加焊北桥,最后量各总线对地值,无!反之!

网友:
这板,电压没问题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果断干BIOS

网友:
北桥   北桥   绝对性的北桥

网友:
我修的这种板子·也有很多是网卡芯片爆了(是指最近哦)·有一些北桥虚焊··

网友:
IO也有可能。仔细看看芯片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测下cpu供电。pg。时钟。

amd的时钟不好测啊,你怎么测??????

网友:
看cpu上的pg 和复位有了没,,有了刷bios。。两个同事没也是bios问题。。修多了我

网友:
直接加焊座子

网友:
简单的拆下CMOS电池量一下,再换个CPU上去,此板南北桥空焊得很少所以不用浪费电去BGA,还有就是刷BIOS

网友:
AMD不跑U的板子供电正常的话拿着就用风枪吹桥,想不好都不行,妹的A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时钟在处理器旁边有两个耦合电容一端可以测试的到,由桥发出

你测试过吗??人家都说要示波器的喔,你强大

网友:
这板子??电压没问题,,,就杀桥吧。。通病。。

网友:
FF一般情况下就是北桥所引起的,这个是多年经验的积累。不管是什么牌子的主板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