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1-07-30):
换灯管出现怪问题,LG18.5的液晶换上灯管后左右两边上出现在两条黑带,请问高手指点是何原因呢??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你的麻烦大了,,,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你换的灯管质量有问题,重新换根灯管,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
如果两边是比较暗的黑的话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是笔直的2条全黑的,那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黑带?什么情况 ,,,,,是屏点亮后出现亮带么..如果 是的话..就是把TAB搞松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你换灯管弄到屏模块了 这个可能只有换屏幕了

网友:
不小心伤到屏了,换灯管是细致活。

网友:
换灯管要小心慢慢来。要不上图来大家看看。

网友:
   从新换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下 是否装好?

网友:
从新换个等管把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灯管或者是屏

网友:
画面正常的情况下,两边是暗还是黑啊。如果是黑的话,屏坏了。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慢细心,我就换坏了好几跟灯管

网友:
那个东西容易碎,再说搞不好屏内就进灰了

网友:
你的麻烦不小哦   !!祈祷不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