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主板那位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现象:开机掉电,拆掉后裸板单测电流正常,触发也正常,接屏测试电流跑完后就掉电,屏不显示,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更换高压板一样,不接屏主板自检正常,高压板工作,灯管亮,怀疑是屏,换屏试,现象一样,换屏线,故障依旧,现在确定主板问题,测屏及高压供电正常,屏接口各数据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掉电后主板待机电压3 V5V没有,拔掉电源后在插上电才能触发,电脑主板是集成,在那位高手路过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15 12:33):
问题已经已修好,确定是给VCC3P供电的一个六角芯片坏引起,感觉同志的支持!!!!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上来看,应该是VCC3P不正常导致的
你查一下VCC3P在掉电前有没有产生,有没有正确的反馈回TB62501

网友:
常见现象为F3损坏

网友:
F3没坏屏供电正常

网友:
你这个现象最大的可能就是VCC3P,你测3P是插上屏还是拔掉屏测的?
插上屏  按开关瞬间看看3P的幅度是否足够。是否正确反馈给TB

网友:
是,反馈到tb的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