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啊!万恶的病毒啊!

楼主(2011-07-30):
最近机子不知道怎么了,老是中病毒,是感染性的好有蠕虫病毒,一直郁闷中。把系统从做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U盘带来的  用360杀完提示没有了   过了一个下午没有做任何事情 到晚上再查还是有病毒  有急救箱杀还是一样,杀完还是有,问高手怎么解决 机子上有好多的资料 不想格盘啊!!!!

网友:
进pe。杀完后吧文件靠出来,分区装系统,

网友:
有可能是感染了.exe程序,用蠕虫专杀试试吧
http://www.jiangmin.com/download/zhuansha04.htm

网友:
我遇到过装系统后马上就有病毒,后来换个好点的系统装了就好了。
杀毒软件要用卡巴斯基比较好,360杀毒只能处理简单的病毒。
东西拷出来再全盘分区,这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
装完系统不要打开别的盘,直接杀毒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想问下  病毒在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会把启动项给改了?

网友:
比如我是这样处理感染病毒的机子的
把感染病毒的硬盘拆下来,通过IDE(或SATA)转USB模块挂到自己的机子上。我的机子装的卡巴斯基,病毒库都是最新的,这样子整盘查杀,效果都比较好。

如果你不想这样子做,建议你还是装个象卡巴斯基这样比较优秀点的杀毒软件,病毒库一定要升级的。查杀的时候一定要断网,这样才彻底。

网友:
恩 好的  我装一个牛叉点的软件试试   我看见我的启动项被改动了  这是不是病毒的原因  还有有的杀毒就会把文件给损坏   有没有杀毒的能把文件损坏减少到最小?

网友:
中毒了,分2种可能性。
一种文件就是病毒本身,这个文件肯定要被删除掉的。
第二种,是正常的文件被病毒感染了,也就是说,文件中被插入了病毒代码。这个只需要将病毒代码清除掉就OK了。
还有,如果文件被修改,而不是插入病毒代码的话,估计是不能自动修复的。

网友:
我从来不中毒

网友:
我一直用金山,感觉还可以。不进一些黄色网站,基本不会中毒的。

网友:
mbr或是你可以修改注册表然后换用户杀毒

网友:
装完系统不要打开别的盘,直接杀毒就可以了

网友:
换系统版本。

网友:
现在基本上很少见有病毒了,装个360,只要客人正常使用,不搞什么抠门的外挂。。

网友:
应该是中了类似鬼影的病毒,寄生在磁盘主引导记录(MBR)中的一种病毒,管你格式化,分区,重装系统病毒依旧,只有重新刷新MBR才有可能去除该病毒,百度一下鬼影病毒网上都有介绍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