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主板不跑代码,求助!

楼主(2011-07-30):
    1.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先看一下主板吧,是梅捷SOYO,G31。      故障为开机后,正常复位,但是不跑代码。先上图看下吧。这两个图应该看到了吧。

2.首先测了下CPU的供电,看图吧.供电是1.34V,正常。

3.内存供电1.94V也正常。

4.然后是桥电压,还有PCI复位和时钟,都一起发上来了,总之供电时钟和复位应该都是正常的,可是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咋搞了,请教一下各位。请勿灌水!

最后上传一下故障图片!

补充内容 (2011-7-31 10:34):
注:此版已经修复!原来是网卡的原因,我把网卡拆除后就跑代码了,哎!晕啊,但是有信号无显示,但也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帮忙和意见。

网友:
775接口的主板CPU座易虚焊,按下试试,再就是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刷BIOS    上CPU灯座看看

网友:
没灯座啊,我用手压北桥和座了不是虚焊,准备明天我去刷个BIOS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意见啊。

网友:
刷BIOS 测北桥  梅捷的板子有的确实不好搞

网友:
我也准备明天刷个BIOS,但是明天上午客户就来了,我就怕BIOS刷不好,所以来问问大家,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PCI的复位是A15吧!我也遇见过好几张这样的板了!全板的电压和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IO换过,U的座也换过,我还曾把网卡,声卡,串口,这些外置的东西都取完了也没有什么好转!现在都还有两张一样情况的主板不知道该怎么修!对这种板我确实没办法了楼主要是把这板修好了还请说下怎么修。。

网友:
我貌似遇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好像是换时钟IC旁边的小三极管解决了

网友:
对梅姐没说的。。我干过好几次北桥了,,好的有两个。

网友: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来试着维修一下吧!按照大家的思路~!

网友:
这个诊断卡我看不太明白,我一般是PT093.
你刷一下BIOS看看,应该会解决 ......

网友:
这个板子到我这里5块有复位不跑码,没修好一块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七彩虹G31板子。 有复位,给电跑D0.供电测了也都正常。北桥 CPU座也没发现虚焊。无奈没有这样的BIOS座,刷不了BIOS。

网友:
有了供电和复位,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