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AH BD- 芯片代换

楼主(2011-07-30):
今天一个客户清理灰尘 把cpu风扇拿下来吹了吹装上 不显示了  最想见到这样的故障了 白捡钱呵呵 主要是看会不会忽悠
看了看客户清理灰尘还是蛮干净的吗 不会是把小器件也清理掉了吧!
取下主板大致的测量了下 内存 桥 总线都有电压 cpu没有 是internet的板子 看了看电源芯片是rt8803 驱动芯片是BD-AH
测量了其芯片的工作条件 23脚主供电5v 正常 1叫 10脚开启信号1.8v左右 也正常 vid组合没测量 直接测量了20 21 22脚的pwm芯片看看都有没有正常发出 全部输出了1.8v    遇到过pwm输出电压不一致的 直接换掉主芯片就ok了 这里都正常输出了且电压一致 直接考虑驱动芯片 断电测量驱动芯片旁边的升压二极管 电阻 电容无损坏掉件的   看来驱动芯片坏了  BD-AH  这个用什么代换那  找了找一大堆的料板居然没有  上论坛搜索了下也没有发帖这个芯片代换的 还是找饼哥吧 知道饼哥很忙 一连问了好几个大师傅  唉 看来都很忙 没回复我的 还好没过多长时间 饼哥给我QQ发信息了 BD-   B3-都可以  那我还想什么 直接换掉 终于出现c1的界面了 插上内存c1 c3 2b 亮机  再次感谢饼哥的支持 有你的支持 我会修板很快的 哈哈
发上来供新手看下 以后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找芯片了 只要BD- B3-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又远程,又是实地的,这个早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了看你的帖子 你也是实地学习过的 你很保留哦! 呵呵

网友:
大家都要向楼主学习  学无止境。。。加你为好友  不懂之处 多请教请教你。。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