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啊!你咔咔响时哪里生病了????

楼主(2011-07-30):
今天弄了一张资料盘, 用笔记本开始看吧     是视频。  结果看着好卡    听着里面 咔咔的响       不看视频就没有什么事情  这个 是不是光驱激光头老化了  平常也没有怎么用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光驱你也有修的呀  我一般是直接换整个光区的

网友:
问题是它能读盘啊   就是看视频的时候咔咔的响  换个新的怪可惜的    看看是哪里的小毛病啊  能修就修了 不能修就换个呗

网友:
可能是光驱挑盘或光盘质量差所致

网友:
小毛病   光头坏了    换掉就行了。    说的简单吧!同型号同外观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