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怎么办?

楼主(2011-07-30):
手边有两台联想的显示器,均出现黑屏现象,结果发现是电源负载能力差造成的,把显示器电源拆下在12V上接一个12V10W的灯泡,电源正常,但如果接两个就出现过流保护,其现象是接通电源时一切正常,输入电流逐步加大,五秒后过流保护断电,用示波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主开关管G、S极间的驱动脉冲由窄逐渐加宽,最后过流保护。查输出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以及TL431相关电路均正常,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大电解不良也能造成带不动负载

网友:
大电容换过了。
这个变压器有四个绕组,一个主绕组,三个输出绕组,这三个输出绕组分别是5V,12V和为PWM芯片供电的绕组,我已经拆下了5V绕组的整流二极管,把为PWM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拆下然后接了一个12V的铅酸电池PWM芯片及辅助电路供电。
在12V输出的负载上接电压表(数字表)和电流表(MF47),电流一直稳定在1.5A,电压一直为12V,但220V交流输入从开始的几十毫安逐步加大到几百毫安(一种非常小的手持式指针万用表),开关管的G、S极脉冲从原来的半格宽逐步加大到3格半宽,然后就过流保护。
12V负载的恒定的(电流电压固定),为什么输入电流会逐步加大?多出的功率被谁消耗掉了?

网友:
忘了说,为了保证电源正常工作,从5V绕组用一个玻壳封装的小二极管飞线接到TL431构成的稳压电路上,这么做是怕原来的5V有短路或漏电,小二极管在短路时肯定会炸坏的,所以排除了稳压电路的短路。

网友:
反馈电阻有没有看看呢

网友:
是不是12v整流二极管已经损坏了 你的测试条件齐备 一定能查出消耗功率的元凶

网友:
整流二极管换过了,没用。

网友:
都换完了?mos管本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