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1-07-30):
本站收到一台联想G430带独立显卡本本,故障开机不显示冷机开机电流有跳变二次,电流在1.43,拔掉内存也是一样,CPU风扇一直在转,CPU电压1.11V,其它供电电压也正常,让它通电几分钟后,再次断电开机几次电流变成0.42左右,CPU没有供电电压.也代换过CPU供电芯片ISL6262,也代换过CPU,内存故障一样.没有思路,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在没有CPU供电的时候排查ISL6262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的G430  全是刷BIOS  刷好的

网友:
CMOS放电   32.768也看看   还有楼上说的BIOS

网友:
我试试看再回复给大家

网友:
有核心的时候查一下复们时钟,没核心的时候查核心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 或换南

网友:
刚刷过BIOS还是一样,不显.通电时间长了还会自动断电呢

网友:
请同行高手们跟进呀,没有思路了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没有修好,客户取机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