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500怪问题

楼主(2011-07-30):
HP C500冷开机,可以启动到XP滚到条那黑屏,关机重开,屏不显示,电流到1.0A不动。intel943集成显卡,不知道怎么修,希望大家指点一下。电流到1.0A不动时量各供电都正常。CPU 内存代换过。

网友:
滚动条黑屏,有可能是显卡供电功率不足。你查下北桥所有供电在黑屏的时候是否有变化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用360T加焊北桥就好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