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的液晶

楼主(2011-07-30):
今天接了个方正Q7C3的液晶,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屏幕是黑的,打开检查发现C5707三个角短路拆掉更换短路解决,接上电换是不亮于是外界高压板灯管亮了连上主机按下显示器开关键黑屏关闭显示器开关显示白屏,这样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可是在基地的论坛里有人说这个板子坏了 一般都要把4个5707 2个9402 和3A保险换掉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方正的Q7C3-FB780程序可用明基的Q7T3,一般在高压板损坏,烧C5707及高压板供电保险的同时,驱动板单片机MTV312的31脚被高电压损坏,刷程序换芯片即可。BENQ的Q7T3也有同样问题出现,通病!  现在迷茫的是要是按照基地论坛里说的话换要换2个9402 和3A保险现在手里没换要发,

网友:
这个应该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LZ的显示器应该是高压板的场管4606或是4411什么的故障,换了估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