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0LUSB口插上东西就死机

楼主(2011-07-30):
今天接到一台DELL  PP10L的机子,USB口不插东西时一切正常,插上东西就死机,鼠标都不动了!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测USB口有一个脚电阻很小,拆机检查发现南桥附近有两个电容短路,但还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有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麻烦传一份吧!谢谢了!

网友:
南桥挂了    可能

网友:
没有,你确定一下南桥好坏,换一个吧

网友:
你检查一下与USB相连的电子,主要查一下南桥,南桥出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把南桥拆掉再说不要什么都看图纸没什么用的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南桥,你可以测一下南桥的时钟和数据阻值一样吧  不一样的话南桥百分之100南桥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吧,我修过联想420A的

网友:
南桥坏了,换了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SB  跟USB供电问题吧

网友:
南桥问题。。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我碰过一台 方正笔记本 USB 插上东西就不开机 不插东西就一切正常 换了新南桥故障也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呵呵

网友:
修个本要。量了半天不知道说的是哪个脚有问题。看样了不怎么滴,又一个混 水摸鱼的人

网友:
感觉遇到这个情况,虽然能开机,但待机应该在0.17左右,南桥明显的发烫的。
我不是猜的哈,我是直接修到这个故障,直接报价换南桥OK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