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主板中什么IC卸了是不能通电的。像电源管理IC,还有什么?

楼主(2011-07-30):
请问笔记本主板中什么IC卸了是不能通电的。像电源管理IC,还有什么?有时我看师傅把南桥卸了也能通电。南桥不是参与触发的吗?怎么卸掉了也能触发的?是不是所有北桥和显卡拆了也能通电的?只是电流上不去而已。对吗?

网友:
拆了南桥也可以上电、、而且可以上全、、因为拆了南桥、SLP_S3  SLP_S5就不会被钳制为低了。

网友:
没试过  有机会  也试试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没搞懂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取了某芯片能不能通电    可以把表的电流关一下  慢慢升电压去尝试    电流全开的话  有的时候 也有那么点风险  触发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了某芯片能不能通电    可以把表的电流关一下  慢慢升电压去尝试    电流全开的话  有的时候 也有那么点风 ...

先将电流调到多少为合适呢?

网友B:
一般电源IC。。和电源里芯片拆了,不能上电。像外设管理IC就可以上电了。南桥拆了有些板子是不能上电的。。

网友:
2楼说的是狗屁;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源IC。。和电源里芯片拆了,不能上电。像外设管理IC就可以上电了。南桥拆了有些板子是不能上电的。。

什么叫做外设IC?

网友C:
T4的南桥摘了是可以触发的,但一触发就会掉电,这应该是跟各家的电路设计有关吧

网友:
有些机器南桥拿了是可以触法的,比如x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T4的南桥摘了是可以触发的,但一触发就会掉电,这应该是跟各家的电路设计有关吧

这个我知道。因为T4的都有温控IC的。只要检测到南桥不正常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