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4830

楼主(2011-07-30):
今天收到两块蓝宝石4830的显卡。插上都是找不到。加了GPU没用。请问这种显卡的通病是什么?

网友:
不知道通病是什么,楼主看一看,表面有无掉件,刷bios试,祝你好运!!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找不到核心的通病就是核心挂掉了,祝贺你楼主!!我也有一张4870的,挂了,核心会发热,重植也没有用,各项供电都是正常的。直接判死刑了!!

网友:
无语啊。好显卡又浪费了。

网友:
接口处有没有掉电容!

网友:
做下显卡BGA吧 也许就会好。。我也只是猜测 本人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块显卡对看了下,没发现掉东西。

那你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看!

无语,GPU是什么你不会不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找不到核心的通病就是核心挂掉了,祝贺你楼主!!我也有一张4870的,挂了,核心会发热,重植 ...

这样的说法太绝对了吧?认不到核心的原因有和多,有可能核心坏了,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就像人昏迷的原因有很多,也不都是死了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认为是核心坏掉了,也不知道什么软件可以看识不识别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