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 水星MR804

楼主(2011-07-30):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水星MR804路由,在每次断电重新插上之后都会出问题(断电一秒钟也是),问题具体如下:网络连接显示正常,QQ登陆不上,网页打不开。  在路由中重新设置后恢复正常,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里??谢了

网友:
刷一下固件有时候能连续工作几天,我也在用这个路由

网友:
路由器换一个吧

网友A:
水星出问题的太多了,我现在都不敢卖了,要就TP-LINK,其它没有。

网友:
是不是路由有问题啊

网友:
每次出现问题之后只要在路由里重新设置就没问题了,只要不断电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星出问题的太多了,我现在都不敢卖了,要就TP-LINK,其它没有。

早知道就不买,水星的了,算是个教训吧,下次买东西前一定要把资料查足了。

网友(点评):
水星的真的这么差吗,可是我们这边卖出去的没发现问题啊,会不会是楼主碰巧碰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