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in# 产生后 就有 hcpurst# 吗

楼主(2011-07-30):
rt

这个是915GM的图 按照仁宝北桥信号讲解的资料 “当rstin#有效并且在rstin#有效的大约1毫秒后”北桥发出hcpurst#

如果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那么南桥过来的PLTRST#信号 即便有效 也不会发出cpu复位信号吧

网友: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

网友:
老大 我预感到 你会来坐沙发了 能讲讲吗

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 除桥本体坏 还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发出cpu复位信号的啊  如果是单桥的话 南北桥之间的通信 比如DMI 是不是在芯片内部完成了?

网友A:
南桥在DMI总线送出CPU复位信息,北桥才有可能去执行

网友B:
实际维修中遇到的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或者DMI总线有开短路,或者北桥缺供电。北桥自身引起的不出CPURST,目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很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在DMI总线送出CPU复位信息,北桥才有可能去执行

DMI总线一般情况量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I总线一般情况量不到吧?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量到,但是一般人也分辨不出到底是不是CPU复位信息
正如无边老师所说,没有CPURST一般是南桥引起,DMI开路或者DMI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维修中遇到的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或者DMI总线有开短路,或者北桥缺供电。北桥自身引起的不出CPURST,目前 ...

缺供电 先不说 还算相对直观 但每次怀疑测量 DMI是否开短路 都是取下南桥 碰到开路也很郁闷 短路的话 割线 两头测量 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就怀疑是不是pcb问题了造成的断线 短路

网友:
从时序上看,南桥发出PLTRST#到北桥后,由北桥发出CPURST#,然后CPU开始通过北桥-南桥-LPC总线跑BIOS。北桥的工作条件,如供电,时钟等当然需满足

网友:
你得满足北桥的工作条件。还要南北桥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