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的新问题

楼主(2011-07-30):
一台AOC的液晶显示器,型号为TFT22W90PS  故障现象是刚开机 的时候很正常,用过十多分钟后,屏幕就会出现全屏,但马上又恢复正常,又出现竖条状,又恢复正常。就这样如此循环的一下好又一下坏。开始我还以为是屏接口的问题。换了之后,问题依旧。然后又把驱动板上的IC全部加焊一般,故障还是没有排除,求高手给个思路。会不会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块板子 点了看下..

网友:
找个套板点下

网友:
屏线接口清洗下

网友:
你先块板,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接口清洗一下

网友:
首先就想到了,清洗了没用?

网友:
换板子 试一下

网友:
楼主此机修好了吧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情况  我换了块驱动板  故障依旧

网友(2011-08-30):
如果屏型号是:CLAA220WA。此屏多发故障

网友:
我有一台屏号 是CLAA220WA
故障是进系统后 不定时的闪屏 很郁闷 换了很多东西 还没修好

网友:
我修过  是屏线不好  更换后OK

网友:
烧10分钟,有问题的时候,摸摸看,有没有什么芯片发烫的情况!

网友:
拆开机器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呢.有些使用一段时间后出问题的大多是电源供电中的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我碰到一个屏每10秒左右开始花屏------黑屏--------恢复正常,如此循环么复,最后发现是主处里芯片供电不稳!

网友(点评):
记下了 下次用得到

网友(点评):
我也有一台 是这样的 还没有解决

网友:
TFT22W90PS(Pm25lv010)MCU数据

TFT22W90PS(Pm25lv01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