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_n61GT 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7-30):
     今天接一主板onda_n61GT  ,上电 跑代码C1 C2 C3 ......., 于是量测内存 各供电 ,正常 ,考虑有可能是BIOS出错,上网下载此
BIOS 文件 ,把BIOS 芯片拆下放到编程器上准备刷BIOS , 可编程器不认此芯片 说第31脚坏 ,把芯片用橡皮擦了擦,编程器还不认,这个确定了我的判断,就找了个相同的一块BIOS芯片 刷了BIOS 文件,上到主板上后 ,竟然 不跑码了。 郁闷 ,难道下载的BIOS 文件不正确,于是上网又下载了一个BIOS 文件刷了,还不跑码 ,又换了一块BIOS 芯片 刷了 ,也没反应,换回原来的BIOS芯片,代码还跑,于是拆下原装BIOS芯片,用橡皮又擦了擦,,把芯片放到编程器上,没想到这下编程器 竟然认了,赶紧刷了新的BIOS文件,上到主板上后,主板正常跑码 了。。。。。。此板修复了。。。。。。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问题 可是刷了还是不过内存 该测的电压都正常 桥也加焊过 一样现象 无从下手了 准备放弃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顶死BIOS不放松了。

网友:
不会吧。。一样的芯片型号么。。。

网友:
你开始的时候,换的是一样的bios?

网友:
N61GT问题非常非常非常多。。。。。。。。。。。。。,各种毛病都有

网友:
同样的型号BIOS  连换了好几块  昨天还遇到一块华硕M2N-MX 的主板连换了4块IO 才搞定

网友:
最后编程器认到了,不用刷也行吧?

网友:
最后编程器认到了,不用刷也行吧?

不刷不行的 我也试了代码还是跑不全   刷过后 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