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灯管亮1秒钟就灭的维修过程,一条短路线搞定

楼主(2011-07-30):
杂牌液晶显示器,灯管亮1秒钟就灭,外挂灯管测试无变化,说明不是灯管的问题,故障锁定高压板

灯管亮的短时间内观察发现灯管的亮度很正常,供电电压也很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保护电路出了我问题
芯片的型号还很特殊 OB3316QP
想要去保护却没找到相应的资料,无奈只能自己搞电路了
下面是本人手工绘制的保护部分的电路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芯片的3脚就是保护信号的输入引脚,详细的原理我也没搞太清楚,希望同行高手们帮助详细
分析一下
我只是粗略分析知道进入保护状态的时候,芯片的3脚应该是电压变高,如果强制将3脚变成低电平就能去除保护
但事实上我直接将3脚短接入地却并没有起到去保护的效果,故障现象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去掉保护,我不断的去测量灯管亮与不亮时的电压变化情况,希望从中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当测到Q201基极电压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灯管能长时间点亮,不保护了,为了得到确认,我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当表笔接到Q201基极的时候灯管就能常亮,难道是Q201的基极电位发生了偏移,观察电路,基极并没有接地电阻却有接地电阻的空位

R215就是这个空位置,

我试着上几个不同阻值的电阻却都不行,最后干脆将Q201的基极直接接地,这下好了,不保护了
长时间试机没有问题
维修过程到此结束

分析一下电路,当短接Q201的基极入地后,此管截止,Q202的基极在上偏置电阻的作用下达到饱和值,使其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将芯片的3脚电压拉低,从而解除保护
但是有个疑问,为什么直接将3脚接地却不能去保护,请同行高手帮助分析

网友:
你这个维修法 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可是,看图却是Q202基级对地了,是不是3脚高电平才能去保护呢?

网友:
来个沙发!看得出楼主技术了得!不过去保护后用得长吗?

网友:
既然认为是杂牌,修就没必要了, 换个就可以了

杂牌电源板维修手册 : http://wenku.baidu.com/view/027d3ed049649b6648d747fc.html

网友:
估计IC3脚是内部比较放大器输入端之一 而另一端即基准端有元件变质 造成基准电位不正确 估障的真正位置不在3脚及其外围

网友:
低电频和对地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样维修方法。迟早会出大事~~~

网友:
但愿下次维修烧保险的。你可千万不要上个大电流的保险就完事了~~~

网友:
哪里缺电就对哪里拉,恐怕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坏的

网友:
你这样只是去除了保护,没找到具体原因。是IC坏还是其他?

网友:
没有资料可查时的修理,修好了故障有可能还会出现.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随便找个10多的高压板换上去去ok了,省时,省动脑筋

网友:
佩服楼主,这招我看行,省钱呀

网友:
这样子也行吗??

网友:
有楼主才有made in chain,支持

网友:
个个都不讲下原理,就在那吓唬人家,换通用高压板不见的就一定用的久,有些情况试验了才知道。

网友:
这样子也行吗??支持

网友:
好   学到一个好方法了  !!楼主不赖!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2个高压包的次级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阻值低的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