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华硕“当check nvram”,求救啊

楼主(2011-07-30):
这几天很背,总修到连环故障的机器,只碰到两台好修的,结果更悲剧了。这两台都一样,一个华硕z99 一个a8sr ,故障也一样全是不开机,报价之后让小弟拆机,z99拆开后发现io和键盘接口有点发霉,清洗后全部加焊,晾干,插电试机,电流欢快跳起来,接屏亮机,直接让小弟装了试机,装完后发现悲剧了,按F1后要密码,遂跟客户联系,客户不知道,于是重新报价解密,再拆机准备刷bios,找来尘封的转接座,结果总有两脚不识别,后来洗座子,洗芯片,换芯片,折腾半天还是不行,郁闷啊座子也坏了。于是搁置一边,准备发座子。下班没事逛论坛,结果发现有位兄弟发的华硕密码表,心中暗喜,今天一大早就翻出主板放电解密,很灵,密码马上解掉,心中狂喜,马上装硬盘测,结果悲剧又来了,密码没了,又当check nvram。马上想起去年华硕的进水机,也是当check nvram,南北桥IO全换也没解决,于是马上泄气丢在一边。中午又来一a8s也是不开机,这个更牛,拆开就好了,再测有密码,解密又当check nvram,苍天啊!大地啊!悲剧啊!哪位高手解决过这个问题,或者华硕内部大师,都出来指点一下,好好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论坛里面有这样的帖子。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这座子  我用的原装座子在刷  500P  座子就400的样子

网友:
刷一次BIOS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华硕F3T刷了12次BIOS都没能解开这个密。垃圾机器

网友:
要选好座子,芯片每个脚都刮光亮,保持接触良好
读写3次,每次校验值一样才OK!

网友:
楼上的太强大了!要读写3次还要每次校验才OK!如果是BIOS,读写一次成功应该就OK了。如果还有码片就要另换!

网友:
bios刷过好几个了,不行啊,

网友:
通病 修过几台的

网友:
是不是把主板上面的电池拆下来了?修ASUS的机器能不拆电池就不拆,有的时候我做BGA都不拆电池下来,就怕这些问题出来,上次修个东莞的本就是出来个开机密码,还好是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见过,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哦,那以后可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通病???是什么呀?

网友:
a8的刷了300的bios好了,z99所有bios都刷遍了也没好,现在刷了207的最新版bios,变成过了checknvram就重启,换了南桥还不行,要动北桥了,谁有遇到重启的冒个泡

网友:
重新换一个芯片刷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是什么呀?

通病,就是大多数的机器会生的病

网友:
强烈要求此故障的解决方法,到现在我收到还放着一块299s的主板呢,也是这样的故障,换南桥换io都是这个样子,刷bios也是这样子,asus,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是大多数的机器会生的病

嗯,我问的是通病是什么现象??是什么通病???

网友:
华硕这么难烦,check nvram没看到过

网友:
没看到过遮这样
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