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精英的KN1 SLI主板在快要进入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灰屏

楼主(2011-07-31):
精英的KN1 SLI主板在快要进入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灰屏 就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  显示器是出于开着的状态     现在硬盘 内存都换过 不行 PE也一样进不了     要个10-20次说不定那一次就可以走完windows滚动条开机正常使用      希望各位大侠给小弟指点  像这种问题是主板那里坏了   是不是桥虚汗还是BIOS问题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用带屏幕的诊断卡显示代码02 CMOS真正在写入或读取失灵   用2两位卡显示FF没问题

网友:
先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看是不是哪个驱动引起的。或者进安全模式禁用所有设备

网友:
安全模式也不行   用光驱或U盘进PE也是一样   这个板子是单桥  桥也压了  没什么效果

网友:
肯定双是桥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下 显卡 内存 CPU什么的  完了在干桥?

网友:
先搞BOSS   在搞桥 安全点

网友:
肯定先搞bios,因为这种情况一般就是bois

网友:
先换CPU试下,AMD的CPU出问题多

网友:
4、=-657.-+
-*0.*

网友:
打错字了  这个板子的U是939的没有这个U940装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