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三星迅驰笔记本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7-31):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的迅驰老本子,开机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到0.5几   后来加焊显卡有效果,开机试了十几次都OK,第二天开机又是跑到0.5左右晕死。。后来加焊了电源IC有个滤波电容碍事用电烙铁把电容下下来  下的时候把电容一端引脚焊盘搞掉下来了  加焊好IC后电容没上就开不了机  上了电容飞根线去能开机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把南桥加焊了一下能开机了  后来三星画面出来后电流表跑0.3几后自动断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看诊断卡正常跑码后显示C0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看你对问题的描述我看了很多次才大体看懂。。哥。。你是啥桥都动了。

网友:
画面显示出来了电流才0.3几A,有点不大可能啊,看你这描述还是桥没做好,耐心搞吧

网友:
当内存把 刷BIOS干 北桥   有的据说加IO也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