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开不了机

楼主(2011-07-31):
有一块9600gso显卡,客户用得好好的,突然一天不能开机了,开机cpu风扇闪一下就不动了。换了显卡就好,电源换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大侠指点显卡怎么用万用表测试好坏?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GPU

网友:
显卡短路,

网友:
请问该怎么查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正面金手指左边的前三个,正常在300-500中间。如果为0或者几十,检查线路上面的元件。

非常感谢,有两个16V370UF的电容短路,没换的,固体电容也短路?没看到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A:
显卡的上管短路都会保护  直接换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上管短路都会保护  直接换管吧

上管可以测试好坏么??谢谢

网友:
上管你量它有没有击穿就可以了

网友:
大多是供电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