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51W 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7-31):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L251W 显示器,显示器刚刚开机还是能正常显示 但半个小时后就自己黑屏,此前这个显示器已经被维修过一次。图左 高压板的升压线圈已被移除,另外用小高压板从原电源板接线升压后接显示器。看铁壳补有熏黑的痕迹,估计高温所致。
于是补焊焊点。测试后,再也没有出现黑屏的现象,但显示器的左右亮度不一。估计是高压板的功率不够,所以想把应该被前面维修者拆掉的线圈重新焊好。但不知道原来的线圈型号,请手里有相关版型的朋友帮个忙,发下参数型号。

此图来自网络

网友:
手里没有啊  你找找通用的试试

网友:
贴近外壳细听 无任何声响,用通用高压条 显示器的亮度50 往上调,显示器的亮度都没的改变。

网友A:
亮度左右不一不会保护么?还能一直正常工作?从图中看这个逆变线圈比较常见。通用性应该很强,随便找一个相同的应该可以。还有,你确定灯管真的没有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度左右不一不会保护么?还能一直正常工作?从图中看这个逆变线圈比较常见。通用性应该很强,随便找一个相 ...

左右两边的亮度不均衡不是很明显 过渡也很平滑,但使用时间久了 明显觉得眼睛不舒服。确定灯管没有问题。

(图1)左边黄色框内升压线圈已经没有了,从图中电路引出12v,

接在另长形高压板上(图2)

图1 电路板由于高温 可能有虚焊,补焊后再也没有黑屏的现象。
现在就是亮度上不去

网友:
四灯改单灯还是双灯?要是不想的话就直接换一个高压板

网友:
四灯改双灯 亮度是差了点,但不会那么差的,不然再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我也是维修了一台和你一样 故障的显示器,刚开还是亮,过一下就黑了,刚开始我还因为是灯管是问题,后来仔细检查了,才发现不是灯管,是高压那边出了问题,用外灯管试了有一个不亮,换了一块高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边的亮度不均衡不是很明显 过渡也很平滑,但使用时间久了 明显觉得眼睛不舒服。确定灯管没有问题 ...

楼下说的很对,四灯改成两灯的亮度肯定上不去。建议你直接改个四等小口的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用通用板吧

网友:
我有一台是 L215WD  是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