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联不上网,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7-31):
大家好,今天我遇到一块技嘉G41MT-S2,V1.3的主板,插上网线,打开网上邻居的本地连接,一会显示已连接上,一会儿又显示断开连接,网卡驱动已更新好多个都不行,甚至到官 网下了对应驱动还不行,但是我有一种材质相当不错的网线,连上可以上网,其它的网线,材质差的,一般的网线连接上,就时断时连!!!求救,细听各位高见,网线长度只有十几米,不会衰减的!!!

网友:
集成的网卡还是独立的网卡?

网友:
那就是网卡问题了

网友:
集成的网卡AR8151

网友:
如果网卡有问题,用好的网线还可以上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用质量好的网线还掉线吗?如果不掉线说明质量不好的不能正常传输信号,如果用质量好的也不定时掉线,那么把网卡的口换个看一下。

网友:
用质量好的网线没有掉线

网友:
但是那种一般的网线用在别的电脑上非常正常,难道网卡还挑网线不成
技嘉主板太逊了,害的我好苦!AR8151的网卡不行,各位买主板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