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51125 进水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07-31):
dell 1440 51125 进水电池不能开机,电源设配器能开机  ,在论坛上查  充放电芯片  ec  等有问题 ,查发现有电池用电源设配器 能开机正常 也能给电池充电  用电池 51125 的3v 5v 上管有电池电压  但是没有3v 5v   由此判断 ec  换一新的  杯具啊 故障一样   当时没测ec en 开启  直接换个51125   上机  上电池 开机欧克  郁闷了半天  换下来的 51125 还在 等哪天有机器试试

网友:
51125坏能导致电池不开机吗?怀疑中。。。

网友:
51125不会影响吧

网友:
不用怀疑  换了51125 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的就是强大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soso__8360447517695540886_1:}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换那个充电芯片就可以了,如果不好那就是MOST管出问题了,最后就剩下了周边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35v可以影响电池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