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忽亮忽暗,灯管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7-31):
型号:G430
板号:LA-4211
故障:屏忽亮忽暗,灯管一闪一闪的
那么就找一个废屏(就是人家换下来的屏),把废屏的灯管接在这个机器的高压上面看看灯管闪不闪,结果也是闪的,那么就是说外接一个灯管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断定和屏没有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高压和主板条件没有到位,那么就开始查了,首先看看电压正常不,如果电压正常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高压条工作不稳定造成的,那么就开始测量一下,看看供电和开启信号那些条件到位了没有,结果发现电压不正常,那么问题找到了,就是3V电压一会高一会低的,那么肯定会造成一闪一闪的现象,在测量电压的时候不小心表笔捅动了一下,表笔就偏了,碰到其他的脚位上去了,结果机器都开不起来了,那么肯定是烧了什么东西,本来小问题,这下还把问题扩大了,没有办法拆机咯。打开之后看到屏线和高压线是分开的,就找到了这个JP2的测试点,那么就顺藤摸瓜找吧,如图:

这个图是板子上面的接口,那么另外一端是高压接口的地方,当时是量3V电压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碰到其他脚上去了,当时量的时候容易碰到的就是这个信号了INVT_PWM然而就看看这个脚是从那发出的,结果看到是从EC发出来的,如图: 那么就打打这个阻止是多少,结果没有阻止也不对地短路,那么感觉是他坏了,发现不短路,那么就上电看看,结果发现EC有点温度轻微的发烫,那么不用说了,二话不说换EC,不管他了,先把机器整亮了在说,在来修之前的故障,找一个KB926QF的EC换一下,换好了之后在测量EC的21脚看看,有阻止了,那么相信肯定好了,可以亮机了,那么就上电看看,结果发现21的电压也出来了,那么看到电流表的电流上去了,那么肯定可以显示了,但当时没有打算装机,因为还有之前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先接屏试试看看,结果看到LOGO了,结果屏一闪一闪的也没有了,然而就相信之前的那个故障也是EC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为之前,感觉也是他有问题,但也不一定就是EC本身有问题,对吧,一般来说亮度条件等这些信号都是由EC来管理的,但也有是显卡来控制的,也有的是BIOS来控制的,例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747
那么不用说了,装机测试。次机器就此修复。

网友(点评):
碰到过一台Y470一样的,也是换EC修好的。

网友(点评):
歪打正着啊

网友:
亮度调节PWM输出有问题了吧,不过这样的现象我修到高压包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显现屏的问题还是半句的多。向这样信号的问题还是比较的少的

网友:
大师啊,什么时候能教教我哦

网友:
真准,lz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4_113楼主太给力了!打那么多字又截图的{:soso__11085389990262906616_3:}

网友:
还没遇见过此情况 ,看来带电测一定要小心呀。要不就吃亏了

网友:
我这次还好,没有吃亏,因为之前EC也是有问题的,结果是把他变的严重点了

网友A:
楼主这一表笔没捅错,把问题捅出来了,哈哈,歪打正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表笔没捅错,把问题捅出来了,哈哈,歪打正着

呵呵,说的没有错,但万一不是呢,那不就?

网友:
看来维修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好

网友:
这位兄弟厉害啊,就这样搞定了啊。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少的啊。

网友B:
万一捅到显卡上去,就麻烦了,比如说EN 信号应当是显卡发出来的吧,捅到EN 跟VIN短路,一冒烟,那就惨啦!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捅到显卡上去,就麻烦了,比如说EN 信号应当是显卡发出来的吧,捅到EN 跟VIN短路,一冒烟,那就惨啦!

所以说啊~!~!~!

网友C:
是埗是屏的问题

网友:
厉害,这么简单就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埗是屏的问题

你有没有看帖哦,没有看你就回啊,屏问题,屏你个头

网友:
你的运气还真好啊,烧东西都烧到刚刚好,烧得很到位,哈哈,省了你很多时间 ,没那样一碰,你查起来可能还麻烦一点,

网友D:
刚碰上台挨雷击的三星740BW显示器 也是开机一闪一闪,按楼主思路弄弄看行不行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坏了.一个个换了.

网友:
也就高压部分  和  灯管了 高压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清楚,你是显示器啊,你那个是不是灯管问题哦

网友(点评):
哪个地方的EC啊?我是菜鸟,呵呵,无烧录器,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碰上台挨雷击的三星740BW显示器 也是开机一闪一闪,按楼主思路弄弄看行不行

你那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E:
我更倒霉  屏接口插反  烧了一块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更倒霉  屏接口插反  烧了一块屏

屏的接口怎么会反呢,那反了是插不进去的,你很强啊,这你都硬来,强行啊你

网友G:
人家说错了,是不对   但是咱们是素质人   素质!素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说错了,是不对   但是咱们是素质人   素质!素质!

没有说什么啊,反了不好插进去的,你试试,你把屏的接口反过来试试,你不要通电,你看看能不能插进去,就算插进去了,那不是强行是什么,屏的接口没有那么难插的

网友:
我还没那么傻   看来得配个眼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的接口怎么会反呢,那反了是插不进去的,你很强啊,这你都硬来,强行啊你

少见多怪    有些主板的插口反错插设计效果不好 很容易就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