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MINI1210咋装XP

楼主(2011-07-31):
装好后一进界面 滚动条跑二圈就死机 PE进不了
DELL

网友:
好像是预装XP的吧,还原出厂的备份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要调整硬盘模式啊!

网友:
客户的机子 不能动盘

网友:
装好后一进界面 滚动条跑二圈就死机 PE进不了

网友:
恩 装了十几个系统不行

网友: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还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
唉。。装了十几次都不行。那就测内存硬盘,有问题就换。还不行。应该就是板问题了。。不要死脑筋啊。不然一个问题会搞很久走弯路。。。有些时候南桥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进114.dell800.COM或者打客服8008580655转1。不行就转纯净版,把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的,用安装版

网友:
用慢装的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有可能好

网友A:
换安装版的 试下!

网友:
可以装 注意改硬盘模式

网友:
是不是一个 dell 和其他运营商的一个 3g定制机器啊
可以用win7pe进去 然后用深度6.2 安装包 ghost 都可以
以前不知道还以为要刷什么bios 什么的 后来发现是系统的缘故

网友(2012-03-03):
装WIN7吧,我今天改回来win7就不会卡在读条那

网友:
改下串口把

网友(2012-07-25):
我的 也是这个问题,正想怎么解决呢

网友:
南北桥合一的。你加旱一下 PE可进的 不会死机,但是要用适合老机器的PE进去。。我遇到两台了,第一台被我弄到不显示了,第二台现在在装WIN7。。但愿能进,,XP是没指望了

网友:
分区的问题

网友(2012-12-27):
你可以用安装版,也可以用GHOST的精简版,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2013-09-19):
正遇到;找方法中。

网友(2013-11-03):
手上有台 故障和LZ一模一样 LZ解决了没

网友(2014-03-13):
MINI1210 进PE死机 大家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4-06-05):
我也遇到了,搞了两天了,安装版的也试过了。不行